改2621通用板的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21):
现在改用2621驱动板,其要求供电电压为12V,可现在电源板上的供电为15V。
现在应该怎么办,是直接用还是应将15V降到12V,还有怎么降。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兄弟的宝贵意见~!

网友:
直接接吧,不带负载时有15V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板带负载是也是15V的哦,谢谢~!

网友:
学习了啊,,,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用两个7812稳压就可以了

网友A:
最好用个三端稳压。转到12V再用

网友:
貌似驱动版只要5V供电的

网友:
怎么接这个7812,可不可以给个简单的连接图。
驱动板将输入的12V转为5V再使用,我可不可以从电源板上直接飞一根线过来,接到5V的脚位上。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个三端稳压。转到12V再用

那这个三端稳压块,散热的问题好象不好解决。~!
可不可以给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有劳

网友:
我都是直接接电源板5V到2621的那个5V电感上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想这样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那个12V转5V电源管还可以下下来备用。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简单:把DC-DC电路的输入 输出脚直通,用开关电源的5V供电就行,不过要确保这个5V供电稳定!否则很容易因电压波动造成死机甚至烧板!
12V或15V支路是去背光电路的,不要试图动这一路的脑筋!
否则,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
学习了 向斑猪致敬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大,我的驱动板改好了。改了二个小时,屏线、按键板、信号输入线都是用原机子上的,排线头都排大了。偏偏这显示器的输入信号也是针插的,也得排。用了一个晚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能有点误解我上面说的意思了,我指下的电源管是驱动板上的12V转5V的小八脚。嘿嘿~!
我的做法按照“永辉电脑维修 ”兄弟说的,把电源板输出的5V直接焊在5V大电感上了。

网友:
经过,值得学习。

网友:
个人觉得排线最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