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的机器有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0-11-21):
神州机器待机3V.5V正常,按开关键无反应,维修思路。谢谢各位了

网友:
按上电时序来查啊。测试些数据出来,方便讨论。

网友:
查一查开机按键看看好用不!在测一下电压有没有

网友:
能不能再专业点的提问?

网友:
测开关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一下开关是触发到什么地方的, 而后依次查其工作条件,或着看一下上电时序再依次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