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花屏

楼主(2010-11-21):
接一台IBM T41花屏死机,加焊NG,重植OK.可是过了两天,机器又回来了,客户说开不了机.试机,确实开不了,郁闷......没有办法,收人钱财与人消灾.拆机,裸板试机,居然又点亮了.跑3D,不出两分钟死了.再开,花屏,接着死机.后经多次试验,发现此机,热机开不了,冷机开机率较高.怀疑显存故障,从一料板下得7500显卡,更换OK.运气真不好啊!提醒新手的兄弟们,在做些显卡时,特别注意,那个标有"A1"的才是方向确认位.不要被那个大大的箭头迷惑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太常见了,做维修的基本功。不稀奇

网友:
我是新手啊,没说有多水平,多稀奇

网友:
嘿嘿!谢谢提醒!最好在做之前看一下位置!

网友:
楼主提醒的是呀,我曾经就吃过那方面的亏

网友:
修T40的时候也被搞反了一次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看的出来你是新手,没有做过这个显卡的第一次都要流点血的你是对的,发表出来可以让以后的新手少麻烦点,我在这里谢谢你

网友:
是啊,慢工出细活

网友:
当年第一次修T4显卡问题也上反了一次,,,这是IBM 公司的错啊,,,

网友:
我也记下了,谢谢

网友:
这个还好些,细心点都可以看清楚。

最近发现了好些富士通855芯片组的本无论南桥还是北桥主板上都没有标示,找方向那个费劲啊。

网友:
T4X系列显卡问题也很多的

网友:
是不是IBM T4X系列的都是这个问题啊。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还没注意过这。主要是IBM的本子修的少。HP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