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661FX—M7 主板CPU供电有一路,特好烧坏,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21):
    今天,接一块661FX—M7的主板(775),CPU供电用的是主芯片是:ISL6556BCB,从芯片是三块一个是:6614ACBZ,另二块是:6612的。
其中,一路6612的上管测量发现已经坏了(短路了),下管没有坏。
虽后,把坏的D436换下,安上好的D436后,装上u,内存,硬盘等小系统,进XP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关了。然后,我又测量发现又是刚换的D436坏了,我又换上一个新的D436,然后,又把下管也换了,同时,也把驱动用的6612芯片和主供电管理芯片ISL6556BCB也换了,换好后,再测试,同样没有到XP桌面,就OVER了,一测量,又是原来坏的哪一路的上管坏了,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别的路可能还有坏管
最好用波测 没波好歹也得有个可以测频率的万用表啊

网友:
忘了说了,U的供电是1.5V,
内存供电正常2.5V
南,北桥的供电都正常。
U的供电其它的三路供电,管也不热,就是坏的这一路,换上好的管,开机后,一会就发热。

网友:
好的,谢谢,
我测一测,
还有其它的问题吗?

网友:
重点是未烧的那两路可能有问题,导致此路负荷过重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