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了的主板 RAMPAGE EXTREM 问题还是存在的

楼主(2010-11-21):
是修过了的主板

反映:
拷贝光驱的数据,在拷贝过程中,电脑整个就停掉了,鼠标也动不了了,一直停在画面上.还有使用GHOST同样有问题,重装系统也是,只有在别的电脑装好了的系统,然后主板安装进去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请问大师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的主板不支持 ghost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不足或数据传输不良。

网友:
接口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你可以加个广展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