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屡烧EC WPC8763LDG?

楼主(2010-11-21):
板号:A- note 2.0 M/B 联想的本子
故障现象:不触发
接维修电源,电流为0.09A  待机的3,5V没有,查这个2个电压是TPS51120产生的,

查芯片的供电正常(22pin  18.5V,20PIN 5V   4PIN 1.98V,)最后发现19pin 的3D3V_AUX_S5没有电压,测量19pin对地有短路,查19pin外围元件,最后发现EC内部损坏把这个电压拉低了,拆掉EC后在测量对地不短路了,上电 测量TPS51120的19PIN电压为3.3V也来了,可是换上一个新的EC后马上就烧了,在测量PS51120的19pin对地短路,晕啊~ 测量EC外围元件没有明显短路,为何烧EC呢?没有思路了,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该如何修?谢谢

拿掉EC后测量PS51120电压如下:
1:  0V
2:  5.03V
3:  5.03V
4: 1.98V
5: 0V
6: 5.03V
7:  5.03V
8:  0V
9:  5.18V
10: 3.4V
11:  0V
12:  0.72V
13:  4.5V
14:  0V
15:  0V
16: 0V
17:0V
18: 5V
19: 3.3V
20:  5V
21: 5V
22: 18.5V
23:  5V
24: 0V
25: 0V
26: 0V
27:0V
28:4.5V
29:0.72V
30:0V
31:1.9V
32:0V

网友:
多次烧EC证明有短路,多考虑Mos管和南桥

网友:
换个EC后 断开R207后,测量两端阻值吧

网友:
图纸传上了大家分析一下

Wistron A-note 2.0 intel rev.-1 SVT 91.4T001.001.pdf

网友:
典型的LDO电路负载过重!

网友:
烧EC查查挂在EC上面的I2C 有没有互相短路的。比如电池接口这些

网友:
仔细点查查看~

网友(2010-12-22):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种现象,TPS51120第19脚短路,换了EC也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线等???楼主可否修好???是什么问题

网友:
芯片发烫,带动不了负载遇到过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