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754型号主板,不认512M内存,只认256M

楼主(2010-11-21):
通货板:
型号ECS 775-A2,SIS 964南桥
用128M;256M;都跑到26,OK了
512M档C1,换了8条依旧:金士顿,真假条各2个;金泰克,黑精钢;拼装条;手工条;富豪条;都不行,内存没问题。
CPU换了3个
很奇怪,找不到此主板BIOS也不敢乱修

我记得应该是BIOS,IO.时钟,供电,晶振,这样修,对么?

网友:
754型号的你应该先换个U试试。

网友A:
是不是BIOS要设置啊

网友:
感觉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功率不够。查一下内存这块吧

网友:
先找到BIOS刷写不过SIS的桥就容易出现一些怪怪的故障刷了还不行就应该是桥了。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还原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要设置啊

BIOS清空过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频率的问题?例如266或者333/400的

网友:
内存的电压有没有相差 可能是频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