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0-11-21):
一GA的板,进系统都很正常,不过关机过三秒会自动开机,点开关针有时能关,有时也不能关!!我怀疑是I/O,不过没得换,希望大家多多发言

网友:
可以先换个IO。我修到过的是南桥坏了

网友:
io型号多少?看看是否参与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过线了,I/O就是秘书,开关针和绿线都在他身上

网友:
可以先恻刷个BIOS看看,我有块845的也是你这个问题,但没刷BIOS工具,进COMS设了个什么东东就可以了(我看不懂那个鸟语)。主板DOS下刷,写保护,没法,只能这样先用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 先换了试试,楼下说的也有可能,再bios里有没关于开关机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