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有时点不亮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0-11-21):
客户拿了一块的返修板子过来,说进不了系统,型号是GA-8VM800M-775,开始是给他换的电源IC5018,来修的时候是说别人那里没那个IC,板子其它地方也没有动过啊,没有CPU电压换了IC叫他拿走了,今天他说板子还不行啊。给他装系统的时候死一次机,又去忙其它的去了,下午点他有时能点有时就停在C1后掉电了,有时停在C3,点亮后复位有时也点不亮,怀疑电源IC不稳定,换了一个,结果还是要一样的。换了个EHG的IO后,是C1掉电,复位后跑26掉电,不知道再怎么搞了,希望哪位师傅指点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先前停在C3应该是串口问题现在换IO后掉是不是你IO没换好引起的先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先把串口拆掉看下怎么样

网友:
主板CPU座 空焊  和BIOS 这是 GA主板 的 通病

网友:
关注中,看是不是如那位仁兄所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BIOS我刷过了,现在怀疑北桥和CPU座,北桥是P4M800,不知道这种桥容不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