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M300系列 ( M 307)死机,掉电等

楼主(2010-11-21):
今天晚上维修一台东芝M307机器,故障现象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电流1.0A左右,不断重起,有时点亮出现画面,LOGO中死机没反应,此机无NEC电容,在主板上空位并了两个330U的电容,还是一样,速拆开整机,看到风扇处有积尘,仔细一看风道完全塞住,本来不想加焊显卡,分析风道塞住,肯定机器过热过,有加焊显卡的必要,上360BGA上加焊,装好试机,开机马上掉电为0.004A,开二次都一样,第三次出现画面,进入系统,关机,连续开关10多次没一次掉电,晕了,不知刚开机时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BIOS复位过了原因。有知道的说下,现在此机运行很正常,等明天冷机再试

网友:
  你加焊显卡的时候应该是取掉了电池。很多主板时间没有保存,第1次开机掉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CPU zuo zi  fang  mian  you ge  da  de  dian  rong   NEC  de  qu  diao  huan  ji  ge   330 de dian rong   jiu  hao  le

网友:
M307 965的板子吧。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