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400 大哥

楼主(2010-11-21):
今天接到一个T400 的机器!   故障为 暗屏!  测试高压板有19V  主供电!  由于ON 不太好找! 就直接从 屏上面拉了个3.3   然后开机!    开机什么的都正常! 就是到马上进入桌面的时候  又暗屏!  这时候测试   19V 有    屏上面的3.3  没有了!郁闷中!然后换了一个原装高压板  也是一样! 还有一点  高压板的灯 都不亮!   拆开测试  主板屏线接口处的 保险跟电容都是好的!  现在求助 中,。。。。 各位大虾 没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况 给小弟 指点迷津一下 谢谢!不知道是屏线坏 还是主板那块有问题

网友:
遇过,上次修T60也是如此,楼主试试调低点电压试试,我试过是19.9V以下可以点亮,高0.1V就点不亮了,最后改通用高压板解决

网友:
改通用高压指示灯就一个都没有了。

网友:
没灯不好看了 呵呵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 我不知道哪一点是 3.3    现在这个机器就是 3.3V 没有!  要是从屏上面  拉一个3.3V  !  进系统 以后  又是暗屏! 测试   屏上面的3.3V 就剩  零点几V 了!

网友:
最后还是  改的 通用高压板   不知道啥原因 原装的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