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问题

楼主(2010-11-21):
一台华硕的主机。主板型号没看。是双核的。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上网不能上,任务栏没有那两个小电脑。开机后。我把网线插进去、不知为什么老是重复提示,网络电缆已被拔出、已经连接。最后我把集成网卡停用掉。试了3张独立声卡,设置了IP、DNS。为什么不能收到数据包。最后、顾客说算了。哎。。。真失败

网友(点评):
装系统解决!

网友:
3张独立声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独立网卡,打错了。我也去百度查过。他们有的说是网线问题。可我换了3张独立网卡。为什么也不行。收不到数据包。

网友:
用USB网卡可能OK,像这个问题可能是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店里没有USB网卡,所以我也没事

网友:
是系统出问题吧,客戶都走了就表想它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不懂啊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集成的网卡拆掉呀, 有些板就是要把集成的拆掉还要在BIOS里面关闭才能使用独立的。

网友:
集成的怎么拆啊。我去过BIOS里面找,想关闭掉。但是不好找啊。哈哈。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呵呵。客人也走了。他说他拿回家试试。所以我也没有帮他重装系统

网友:
南桥问题大一些。。

网友:
O(∩_∩)O~。等下次如果有这样的机子,我在试试你们的方法

网友:
汗死!这个很无赖!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啊,还是客户之间就拿走了?我现在碰到一台HP 6910P,网卡可以装驱动,就是插网线上去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
这个确实没见过了

网友:
这可很少见我前天刚遇到过一个,凭我的经验我觉得是它的兼容性有问题的....还请师傅请教...

网友:
装独立网卡有的主板要把集成网卡屏蔽掉才行的 不会屏蔽 直接拆下来也行呀

网友:
主板上网卡那块应该有虚焊  检查看看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