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加热桥是怎样加焊膏

楼主(2010-11-21):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89 人参与投票
90.11% (82)
4.40% (4)
5.49% (5)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就是BGA焊膏加到四周,用风枪吹进去

网友:
我是用针筒把助焊剂加在桥的一边,然后用风枪在板子底下加热,待焊剂化了后把板子稍微倾斜让焊油流进桥里,然后从另一连流出。这样焊油加得比较均匀。

网友:
把焊膏涂在桥上面,在加热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涂在桥上面你太牛了吧!

网友:
大家是等热了才加的呢   还是 先加了再加温   两个方法都试过  觉的等热了再加   效果好

网友:
要先用风枪把桥 四周缝隙里的 胶吹掉!!!!
再用焊膏 涂在桥四周
风枪慢慢的 温柔的吹化  吹进桥里面去
感觉差不多了
再把松香水 搞点桥里

上机器吧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  焊膏加 在桥四周   直接用风枪吹进去

网友:
直接加到桥周围就可以了,温度上来后自己会进去的!

网友:
我师傅也是这么教我的。

网友:
直接加在周围,会不会焊油流不到中间,大家加焊的V3000显卡都能撑多久 啊?

网友:
方法是各有千秋啊

网友:
看来大家的方法各有不同,那一种比较好呢

网友:
加到桥的四周,然后拿风枪吹进去

网友:
带针管的瓶,装助焊往里灌。

网友:
方法好多嘛,俺菜,一种都没有试过

网友:
我采用的也是1楼用的方法,方便,快捷,好用。

网友:
我一般就是把焊膏涂在芯片四周
有的不好做的就用风枪把焊膏吹到芯片底下

网友:
放到四周,用风枪吹,完了擦干净再做,不然做出来黑乎乎的。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是这样弄的。

网友:
先在周围涂焊膏,用风枪吹进去,再上炉烤

网友:
桥四周均匀涂上焊锡膏(进口的),普通的焊锡膏不好,均匀涂在桥的四周用热风枪慢慢吹进桥里边,用液体的助焊剂会通过过孔流到桥的北面,加热时容易掉件,值得新手注意!

网友:
前面两种都有用,唯独后面那种么有用过

网友:
加在一面。风枪300度出。融化进桥。从另一面出来一点点。就好了。
焊膏量要注意不要太多!

网友:
焊桥是仔细活,焊膏要用进口的。

网友:
我加焊膏一般情况下先看看四周有没有封胶,如果有封胶的好,先用风枪中温加热,将胶抠干净,这时候芯片已经也有一定的温度了,将适量的BGA焊膏抹到桥片的四周,这时候桥片就会将焊膏吸进去,BGA膏的量要根据桥片的大小,涂多了也是浪费!!!

网友:
我同意20楼的说法

网友:
BGA焊膏加到四周,用风枪吹进去

网友:
我是加到桥的四周,一加热就进到桥下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大家加焊的V3000 都稱多久!!

网友:
涂在四周 再用热风枪吹进去 比较均匀 如果有液体的助焊剂 从边上加进去当然更理想

网友:
貌似都是焊膏加在桥周围 然后用风枪往里吹哦

网友:
焊油质量要好,  焊油太多了 里边老冒泡 影响效率。

网友:
我们以前是用助焊剂加热。现在是用焊膏加热

网友:
有机会一定试一试

网友:
我是来学的!

网友:
我也是跟一楼的那种方法.其实方法基本上差不多,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将助焊膏怎么好放进BGA珠子间去.呵呵............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注焊济的呀

网友:
用风枪把焊油吹到芯片底部

网友:
现在缝隙里面面弄上助焊剂,然后用风枪把助焊剂吹到芯片里面

网友:
加热到一定程度,从一边加焊宝,一定要从一边,不是四周全摸上焊宝,个人认为,这样不均匀,

网友:
只有在加焊的时候才用  但显卡很少加焊  都是重新植球   那样返修率地点

网友:
方法还有那么多见识了

网友:
本人觉得酒精+助焊膏调和的比较好。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随便搞点在桥上面就可以了,温度上来了,就会液态化,自然的流到桥下面去的,非常的均匀,就是别太少放就可以了

网友:
用酒精稀释,感觉要好些,可以渗透到桥的下面去

网友:
感觉没进去就多吹两次

网友:
用BGA的助焊剂搞,多涂点,吹化后就进去了

网友:
就是BGA焊膏加到四周,加热就进去了

网友:
松香加酒精。往里面倒。再把溢出来的吸进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