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遇到主板通电自动开机,时好时坏,求解~

楼主(2010-11-21):
好多次遇到主板同电就自动开机,刚开始认为是短路,因为是刚开始学习这方面,还不会量。没办法。最近又到这一情况,本来是修理CPU不通电,在机箱内好好的,一拆下来试两次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解?????

网友:
看看是源开关 是不是有粘连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不正常关机时。下次就是通电开机的。如。INTEL板子还有些品牌机

网友:
查开机电路,一般是与绿5v相连的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
很多拆下COMS电池就这样啊,比如HP

网友:
除了通电开机外,
有通电转风扇然后停的
还有插了清CMOS跳线不开机的,还有别的啥的想不起来了

网友:
还有现在的新板一般通电都会开一下再灭也是正常,大部分如果点开关能关机的就算正常。不能关机的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开关方面···有可能开机没分离

网友:
有的品牌原装机是这样的

网友:
意见差不多,希望修好。

网友:
时好时坏。。郁闷

网友:
我见过很多是BIOS里面的高级电源管理设置里设了通电开机的。

网友:
时好   时坏  基本是cpu座或者北桥虚焊

网友:
主要你能不能正常关机``能的话就是正常的``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一块,有时自动加电。测下来电压都是正常的。无意中看到了CMOS电池,有的老机子CMOS电池没电会导致不触发。量了一下发现CMOS只有0.4V的电压。换了一个CMOS电池好了加电正常正常开机了。有的也是虚汗或者电容爆浆啊。内存到北桥的那个。多看一看吧!

网友:
很多原装机意外断电或强制关机的话,都会这样的。

网友:
开机电路中的问题,三级管,门电路,如果三级极短路,一直处于高电平,导通拉底,14启动主板通电。。

网友:
英特尔原装主板,华擎主板等通电会自动开机的,是很正常的,如果自动开机了,把PW键按4秒钟不放,关机了,下次就不会自动开机了。

网友:
同意12楼的观点'BIOS里面的高级电源管理设置里设了通电开机"

网友:
如果是华硕的主板,M2N型号的,三想供电,供电方案,主电源管理芯芯片RT9245,一个RT9603,一个AJ-PJ102,这种主板多数是CPU从电源管理芯片AJ-PJ102损坏,更换后解决问题

网友:
好多次遇到主板通电就自动开机!HP的主板放电后都是这样,或是没有电池都自动触发。在进W indow后非法关机后也会自动开机。不用理会,开机后下次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我有一次见过是时钟边上虚焊造成时好时坏的。

网友:
有很多主板不正常关机下次通电会自动开机的,还有一些IO坏了也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开机自动通电,正常现象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 我晕...修不好...

网友:
说的不详细,不过一般正常关机后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