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保护隔离电路的疑问,新手请大家帮助

楼主(2010-11-21):
请问 DISCHARGE 是如何控制 Q78 和Q79导通和截止的。对带内置偏置电阻的三极管不是很明白。请大家帮助

网友:
  npn的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低电平截止 需要很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
这是三极管的等效电路图,电流方向是从2脚流向 3脚啊 。请问Q34的G级电平怎么被拉低啊

网友:
  你总要别人能搞懂你的意思吧

网友:
  三极管的导通电压是0.7v左右 而我们的信号电压都是3.3v的 偏置电阻的作用就是把3.3v转换成0.7v的 测量而言就是二极体值高低的问题 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

网友:
和普通的三极管一样,只是要求开启电压更高点(由于内置电阻的分压作用)。

网友:
好的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