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B 为什么那么容易烧死啊?

楼主(2010-11-21):
我降低到300° 5分钟不到就烧死了, 以为是烙铁头挂了  换了其他的头 也是这样5分钟不到就烧死了 。。。。。。。。。。。。。。。。。。。

网友:
温度多少才算合适呢?

网友:
晕肯定温度太高了  一般打到240到280左右

网友:
不可能吧我们一般都 打到360到400都没问题你是不是漏电或者太用力敲它。

网友:
我那干用力敲他。。。。   我也不知道啊 头大了 想死 我现在调整到250 烙铁不烧死了   刚才拿块板子焊IO看下  焊锡干死一样 是不是温度问题???//  死活不占  焊锡就和干饼一样 死快死快的

网友:
我买的国产头1块多的头都没有烧死问题呀。。。你有没有用前用后加锡防氧化呀?我的是888....

网友:
加了 也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安泰信也是一样,有天我打到350°左右,忘记关,大概烧了20分钟左右,我突然闻到烧焦塑料的味,一看,原来是烙铁头已经烧得通红了,这样就报废了这个烙铁手柄和烙铁头了,好像是温度突然失控了,看来还是要买好一点牌子的,这个牌子不可靠。如果不是发现得快的话,那就惨咯!

网友:
哎 没钱买啊 。。。。。。。。。。 老兄现在用什么烙铁 推荐一个  300以下的

网友:
不至于吧,记得加锡一般很难烧死
我65块钱买的杂牌936烙铁给我干了两三年的活了,用的都是三五块钱的烙铁头,一般的焊接都能应对

网友:
我的个天啊,我还准备买安泰信的热焊呢,听说是国产最好的,看样子得重新考虑了

网友:
搞维修的带及时休眠的白光951才是首选。设定300已上放到手柄架上自动回到200度待机,
拿起手柄自动回到设定之温度。

网友:
安泰信也不可靠,还有什么牌子可靠?国产的牌子!

网友:
其实正品安泰信还是可以的,如果是仿冒的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
找一个测温仪,估计温度一定上400了。

网友:
刻盘上的温度和烙铁头的实际温度估计不一样

网友:
是的我的也是安泰信936,一般温度我调在260度焊接小元件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安泰信有这么差吗,我们店里用的安泰信风枪还不错啊 ,烙铁用的白光和垃圾恒温烙铁,都很好用啊 ,没烧过

网友:
锡不好烙铁头就烧死了

网友:
安泰信不会那么垃圾吧,不敢相信。个人感觉还可以,不好不差,中规中矩的一个品牌。

网友:
觉得还是没有及时上锡防氧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