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是有可能坏了吗?HP3000原来的CPU做631显卡BGA后1.86/1M/533的CPU不能用了

楼主(2010-11-21):
今天一台HP3000原来的CPU做631显卡BGA后1.86/1M/533的CPU不能用了,换个1.6/1M/533的CPU就好了,可INTEL的CPU没那么坏的呀!现在手上又没合适的主板试CPU 电流能上到1.17就是不显   ,前面电流变化也正常???有知道的吗?做显卡前CPU还能正常点亮机子的,不过缷630时CPU座子进了很多助焊剂,没清干净就装了CPU试机,这会烧CPU吗?这个CPU是有可能坏了吗?

网友:
把U清洗一下

网友:
助焊剂导电吗?应该不导电吧

网友:
U洗了3、4次,槽也洗了,(U不小心几个针脚弄斜过,用刀片弄正的,)可就是点不亮,点1.6的U一点就亮,两个U前面电流跑的一样,可就是最后一点点上不去 点亮要1.2以上,每次都卡在了1.1几了,又没有一样的板试,INTEL的U很少坏的呀,会不会主板有什么问题?大家遇到过吗?讨个思路,高手请指点!

网友:
U座进去的大部分是几元一瓶的焊锡膏 大家不要笑话 我是第一次缷大的芯片,第二天买的50多进口的的缷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