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没事烙铁架加个焊锡架,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21):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一切为了方便;顺便给烙铁架来点分量,以免碰掉了.上图
改造前

准备改造后的样子

总共钻4个眼,下面4个(左右各2)攻丝.时间晚了,准备明天搞完

请斑竹抽空审查转正为感.谢谢!!!

网友:
看你注册三月有余,居然没有为自己操办转正的事,是没有维修技术?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维修精品发上来?

网友:
我老是觉得干的维修的活,毕竟都是一些典型故障之类的;要发帖子出来还是要有启发或者故障比较另类。没遇到有意思的故障;所以没精品啊

网友:
作为维修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来自,在维修中实实在在的实践分享!希望这方面的朋友热心些!!!

网友:
谢谢指导!以后我会慢慢的养成这方面的习惯的

网友:
好像不是很实用哦,而且你要发些故障问题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好像没什么太大用处。。不够你的精神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不懂,怎么用?

网友:
方便维修时用~~~~不错,支持个~~~

网友:
呵,我都无语,真正搞维修的有几人这样去弄?一般维修中又有几人是带着整捆锡线走焊的?一般我们都是烙栽一段来维修操作的,所以楼主的方法说实在的不实用。。

网友:
进来看看,路过学习,这样子对烙铁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安泰信936的,便宜,也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936b,80块,风枪我用的850B,这个就一般般了,

网友:
没事。DIY 一下是好事嘛。顶个。

网友:
看不懂,怎么用?是把整卷焊丝加个支架后好转动吗?

网友:
一看就知道这样不好用  首先是个重量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焊锡丝那么重 放在那个角度上绝对底座重心不稳定 到时候烙铁 来个烙肉就爽了。还有就是烙铁绝对有温度,焊锡丝在长期的这样的温度下,将来烧死烙铁的几率要增加,这样减少了烙铁的使用寿命

网友:
买个现成的烙铁架,也就5元左右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能转正吧!

网友:
自己弄过 不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