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解释一下T40隔离保护Q36导通的原理

楼主(2010-11-21):
    而TB62501的DCIN_DRV信号,应该先TB62501所发的 VCC3SW和PWRSHUTDOWN 吗

网友:
我不是高手   说说个人的想法
   电源16V经电阻 R453和复合二极管D10输出到 TB62051 的57脚。 TB62051在供电和时钟正常后,输出DCIN_DRV   高电平 大概23V    使Q33在导通从而使Q36的G极 位高电平
  G极大于S极   (n沟道)
   Q36的 S极 有供电16V输入 G大于S极 饱和导通 D极输出  16V 在输送给系统单位电路 。

网友:
老师们都去那了,,我想知道DCIN_DRV信号, VCC3SW和PWRSHUTDOWN 三个信号的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