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21):
  客户拿过来说开机不显示。用电池开机指示灯会亮不会闪,拿掉电池用可调电源上电,电流上到0.64A。感觉像是CPU不过。拆机,顺便COMS电池放电下换内存试下。电流还是在0.64A. 拿掉CPU电流到0.54感觉正常。
     测试电感电压都正常。没办法只能到基地下电路图,跟点位图了。找到PCTRST测试点

测试正常3.3V
在测试CPURST

网友:
也上下独立的BIOS R61I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楼主好功夫!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了,一般都是先刷BIOS才怀疑CPU供电

网友:
分享了楼主的经验,没有下载附件,还是钱不多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手里有一台R61I,PCIRST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