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RT引发的惨案!关于PWRSHUTDOWN信号

楼主(2010-11-22):
IBMT40 PWRSHUTDOWN信号无待机没有3\5V
IBMT40 插上适配器无待机电流,怀疑是主供电IC MAX1631没有工作没产生3M 5M电压,于是没1631的工作条件:1. 测公共点有15.6V左右电压,经100电阻到163122脚作供电,发现100电阻为30多欧以为是由于阻值变大造成MAX1631 22脚供电不正常,心中暗喜以为会很容易就搞定了,结果换了一个100电阻后问题依旧,2、测23脚开启信号SHDN 0.4V左右不正常,查图纸此信号经一个复合二极管D12过来,其中有一个信号不正常都会拉低此信号。
想要得到SHDN这个开关总控制信号前提是PMH4要正常工作,-PWRSHUTDOWN-SHUTDOWN2必须为高电平!-PWRSHUTDOWN信号正常产生取决于U4MAX1989)温控IC-SHUTDOWN2取决于U1 (LM26)温控电路。
测得D12 的2脚连的-SHUTDOWN23.3V电压但1脚的PWRSHUTDOWN却没有电压,导致3脚被拉低为0.4V左右,此信号来自TB6250152脚也到温控IC MAX1989。难道是TB没有正常工作吗,于是测了下TB的工作条件:5734脚都有15.6V的电压,正常!测适配检测信号2-EXTPWR,以及55脚温度检测信号都为0V,测的TB62501的供电时钟复位都OK 59脚也发出了VCC3SW ,说明TB已经工作了。查图纸知PWRSHUTDOWNTB6250152SHDN发出由VCC3SWR200提供上拉供电同时也到PMH424脚和Q59C,测得VCC3SW3V的电压但经过R200后就为0V了,开始怀疑是后级给拉低了,试着把TB52脚给撬起,这时待机电流有0.01 D123脚的电压升起来了,3V 5V也出有了,怀疑TB坏了,但换了TB后问题依旧,而且PMH425.26脚也不产生RC起振 21脚也没有复位,但撬起TB52PMH4就起振复位也产生了。这时又怀疑是温控芯片MAX1989误认为是主板,CPU等温度不正常就把这个信号给拉低了起保护作用。电路图如下:
但通过把引脚短接甚至拆下芯片但问题依旧,这下思路卡住了,不知道PWRSHUTDOWN 是做什么用的,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会被拉低,查资料请师父折腾了两天最后得出如下结论:此信号为关闭电源的意思,低电平有效正常时为高电平,当电路中有一路电压不正常或温温检测不正常,此信号都会被拉低,从而把主板上所有电压都关闭,保护主板。这是IBM机器的一大特点。(不过本人对PWRSHUTDOWN信号还是不太理解,请各位大师帮忙给个详细的说明及TB62501的详细工作条件和工作原理。谢了!!
)问题是影响SHDN信号的两个温控芯片都没有问题而且对着点位图和电路图仔细的查了待机时的各组电路及TB62501的各个条件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时也无从下手了,无意中我发现每次都要插一次电源拔掉后再插一次VCC3SW才会出来,刚开始以为是DC头没插好,但反复试了试都是要插两次DC头才可以,难道VCC3SW产生不正常吗?根据IBM T系列的上电时序,TB62501先要产生VCC3SW供给PMH4产生各个控制信号,仔细查TB62501工作条件:5734脚都有15.6V左右电压和公共点一样,正常!测适配检测信号2-EXTPWR为0V也正常,但再测55脚温度检测信号TH_DET时发现电压从0.6V左右慢慢变为0V正常时应该为0.5V以下,此信号是由4RT热敏电阻串连接地的,此脚信号是TB内部的温控部分,如不正常测不会正常产生VCC3SW电压。刚开始只是测了测4RT线路完好而且接地就没有太注意。这时不得不仔细的检查55TH_DET这个信号了,分别测4个电阻发现正常应该为380欧左右,但测到其中有一个为无穷大,不正常更换一个好的RT后再上电一切OK了。本以为很简单的却跑了这么大的弯路,理论不熟害死人呀!!!TB 55PIN的电路图:
第一次发这么长的贴子,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证哟,谢谢

网友:
挺好的贴。当然了,要是图也能显示出来 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显示不出吗,我改一下好改不

网友:
写得非常好,图片也已经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地方不懂?是不是我写的不清楚

网友:
赵大老板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上次听说VCC3SW的产生与55脚没有关系的,有点晕了。不知道那家说的是对的

网友:
现在这些套路很多人都会了

未来的技术级别要求更高了

网友:
55脚温度检测信号TH_DET ,当其中一个电阻损坏后此脚的电压是怎么样变呢?我只是知道此脚电压高于0。5伏TB就不会输VCC3SW但我还没有遇到过这四个RT 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测这个脚可能和万用表灵敏度也有关吧,表刚放上去有时候有值0.5左右1S后就成0了再次测就直接为0所以也没有太在意这些,只是当第一次插电源时测没有VCC3SW,要拔下后再上电才会出VCC3SW刚开始根本就没去多想,后来是每次都要插二次才出VCC3SW才考虑这个电压可能没有正常产生,才去仔细查了初始的温控条件

网友:
回14,楼主,你那个坏RT是彻底的断开了吗?按到理论上说应该不会出VCC3SW,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它输出VCC3SW?

网友:
我就不喜欢修IBM的机器,环环相扣,有时修死都修不出来

网友:
楼主还可以啊。

网友:
55此脚信号是TB内部的温控部分,如不正常测不会正常产生VCC3SW电压。刚开始只是测了测4个RT线路完好而且接地就没有太注意。这时不得不仔细的检查55脚
回复楼主。在TB的时序中。55温控脚不正常《指高于0。5伏》是可以输出VCC3SW的。而不会发出高电平的SHDN给1631的23脚。TB62501产生VCC3SW的条件是。58脚的低电平复位。57脚的供电。54脚BAT_VOLT要大于2。5伏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对的。楼主有误。我仔细看过TB62501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1000多数值,55脚刚开始去测的时候会有电压变化从0.6忽忽悠悠变为0,再测就为0了,呵呵,有VCC3SW

网友:
差点给楼主忽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出我忽悠的地方呀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那几个RT是温度检测电阻。主要分布在各个电源对管中间。

网友:
你那个1989的温度指那个两个针脚测CPU的不对吧,应该是1,2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教一 下,我不认得RT温度电阻的实物,能发个图吗?我怎么在主板中找不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不会发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是把12  34  56  78全短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友:
短接那个是屏障检测温度但是T4系列上温度监控芯片有3个应该是,短接不行说明不是1989的问题,你后来的结果也证明不是那的问题,而是TB的温度检测不过,

网友:
学习了,原来正常的热敏电阻的阻值为380欧左右

网友:
謝謝樓主的無私分享,對于PWRSHUTDOWN還從沒研究過,今天終于學習了。

网友:
看来修本本还是要细心,不然要绕好多弯路…

网友:
想要得到SHDN这个开关总控制信号前提是PMH4要正常工作..

请教一下楼主,是这样的吗?

网友:
难啊、、修了4天T40的卡C0都没辙、唉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信号必须满足 这两个条件才可以正常出来

网友:
我看了后有一个问题
你这个案例最后的故障点是:热敏电阻坏。故障现象之一是:插两次电源才出vcc3sw。他们他们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

网友:
IBM的机比较难修。

网友:
tb 55不正常。59脚是不会有vcc3sw输出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正常要看电压是不是有变化,你可以试试,我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这样,VCC3SW有出来,所以才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J:

呵呵,关于这个问题我得补充一下,他们之间没什么联系,要插两次可能是因为我在检修的时候把哪个电容或电阻给碰的不良而造成的。但巧就巧在因为这样我才重新怀疑了VCC3SW不正常!

网友:
哈哈  学习了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哦!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中。

网友:
下功夫很学 总结上电时序 理清哪个信号在哪个之前 那样会直接找到问题的

网友:
很好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