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脚位定义都一样吗?

楼主(2010-11-22):
比如 20针所有的屏脚位定义都一样吗 , 30片所有屏 的脚位定义都一样吗? 如果都一样 ,但是 记得上回一个机器20针换20针的屏 换上去 开机屏冒烟了 ,, 请教大家!!

网友:
不一样的,20pin的也有单双位之分,而且还有正反插区别,有的电源在左,有的在右,无论是哪一款屏,都不能按常规去接,一定要认真测试好,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开机屏冒烟,注意供电端不要插反了

网友:
肯定不一样了,可以看屏接口的,不确定的话先找一下保险。

网友:
注意一下供电脚就不会冒烟了,只要是供电脚对应就不会出来那样的怀具,定义当然有区别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数数据对

网友:
不一样的!注意吧供电角接对就差不多了!最起码屏不会冒烟

网友:
不一样的,具体要查一下接口参数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