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下面的两个灯管不能装

楼主(2010-11-22):
求问老师们个问题,液晶屏幕下面的两个灯管不能装,装上就闪下灭了保护,把灯管取出来就没事了,也就是说不装下面的灯管就没事,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是不是安装时两端绝缘没做好,导致漏电保护

网友:
或者直接将灯管接在外面试试,不用装到屏里去

网友:
要是高压板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灯管两头绝缘没做好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说清楚,,灯管确定是挂了,我的意思是不想装那两个灯管了,想把他的四灯的,改成2灯的,不让那两个灯管工作,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老师

网友:
怎么发送不了回复消息啊,晕

网友:
放在外面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装的时候绝缘处理的不好,搞到屏的外壳了

网友:
灯管两头没有绝缘好,漏电了。再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哈哈我也碰过那样的问题,把屏拆了N次,气死我了,我换灯管从来是手到擒来,最后确认换的很好我想去保护,可那芯片太少见,不知道如何去保护,一气之下我把灯管架一起换了就OK了,还好有一个差不多的,呵呵.我认为是线漏电

网友:
en

我也 有遇到过

这情况 很难缠的

我是那个架子和线一起换掉才可以的
在用高压胶带胶起来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焊接的部分,套一个热缩管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绝缘没做好,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老师们,哈哈,,问题解决了然后改怎么做这个帖子,是以解决,还是什么,在哪里弄我还不知道,往老大给指点下,问题解决了我该怎么做?这个帖子不是没用了吗?

网友(点评):
再重新编辑自己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的电压高,如果线和灯管处没有做好绝缘做好就会引起高压打火引起保护。

网友:
把灯管带架子一起换了就OK 了

网友:
肯定没绝缘好,曾遇到过,差一点晕倒。

网友:
楼主不要偷工间料, 不想换灯管的话,就改个两灯的高压板,这样不就行了,还有把保护电路去掉也行。我一般都把机子修好。

网友:
不想换灯管,就改个两灯的高压板。保护电路去掉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