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60触摸键不能用 已解决

楼主(2010-11-22):
ACER 3260的机子,左键不能用,右键可以用,鼠标键不能用,(触摸板不能用)要很压得很重才能用,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请指点
触摸板

网友:
融摸板老化了

网友:
多半是受潮

网友:
换个排线看下。或者加点酒精

网友:
测过排线没问题,一定要换吗

网友:
触摸板接触 不好,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