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一个显示器在冷机的时候正常显示,2个小时后在图像的中间出现水平亮线,检查后确定是由于灯管发热引起的屏线接触不良造成,拔掉屏线下面的灯管外接2个,故障就不会出现。现在应急处理不让这两个灯管工作发热,又不让高压板保护,怎么改装,望朋友们提示
显示器

网友:
感觉不像是灯管发热引起的,楼主可以多试试看
市场上有很多两灯的高压条,改个就行

网友:
改用2灯高压板就行了. 要想4灯改2灯, 不同结构高压板, 方法不同 .

网友:
中间有几条横线啊。我也遇到过到一台液晶优派显示器,开机一小时后中间会出现几条横线。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吧。你就算用两个灯管用久了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就是 想个补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