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我接到这样一块显卡,刚刚来的时候插上显卡点不亮机子,然后发现电容全部鼓包,然后就顺手换了一下,插上去试机,机子能点亮了,但是显卡现实跟上面的图片一样的,问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呀?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C区有颗粒报错呀,看样子有可能是GPU空焊了

网友:
加焊GPU应该就好了

网友:
加焊显卡啊。

网友:
不是吧??? 是同一个人发的贴子吗(但ID又不一样)?怎么会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85377-1-1.html
这个贴子里面不是已经解决了?反面一颗贴片电容。。。。。如果还没解决,可以加焊或者重植GPU。。。。。。。。。

网友:
加焊GPU,应该是虚焊....

网友:
显卡有虚焊,论坛上有相似的故障例《修好十块昂达7300GS显卡》

网友:
DDR 有問題or ddr2

网友:
LZ有灌水嫌疑,图片是复制过来的,连图片文件名都没改。。。。。。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85377-1-1.html
这个帖子里的照片右击另存为的图片文件名怎么和这些图片一样呢?????

网友:
加焊下GPU试试吧

网友:
图片好像是复制过来的

网友:
先加焊一下gpu,不行就是就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不行换显存颗粒

网友:
我还是觉得是现存坏了啊

网友:
加焊gpu一万次也一样 三星的显存加焊还不一定好 其他牌子的要好一些 要不然换显存吧!!!还有就是供电当然是显存供电!!!信不信由你!!我是新手不是高手!!有高手经验多多指点!!!

网友:
擦 刷下载分也不用这样忽悠人吧!!!

网友:
加焊GPU或重新值球

网友:
加焊GPU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