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别人恶意破坏过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11-22):
接手一台AOC  203VW 液晶显示器,07年产品。通电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不亮。初步判断电源肯定有问题。电源高压一体板,6灯管,2只大口接4只灯管,2只小口接2只灯管。一体板圆形保险柱更换过,板的背面有三只贴片稳压二极管和一只贴片三极管焊接过,高压驱动芯片型号是20脚的贴片OZT1060GN,贴片的4脚有个元件没有了,该脚一个贴片电容焊接过,这就是初步的外观检查。用表测量保险烧断了,整流桥、电源开关管及周边电路都没有问题,查次级两路输出也没有明显短路迹象,确定更换保险管后加电。通电测量,有一路15V,正常;一路3.35V,不知道是否正常,一般机器是5V,但有的机器就是3.3V,输出直接给驱动板供电。连上驱动板,指示灯亮,屏幕有闪光,驱动指示灯有信号变化,但屏始终不亮。至此基本确定电源板没有问题,驱动板多数也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在高压板电路。测量后15V确实加到了高压板的一对场效应管上,这就排除了电源去高压板保险电阻断路的可能。那问题出在哪里呢?现在想想,OZT1060GN芯片4脚缺少了一个元件,于是下载了OZT1060GN的PDF资料,发现4脚外接一个贴片电容,电容虽然焊接过,但还在,不去管他。少了的应该是个电阻,看PDF是5.1M的R17,这么大的电阻不好找,最后找了个335的贴片电阻吹上去,结果现象不变。至此突然想到三只焊接过的稳压二极管,会不会问题出在这里,会不会原来修理的给搞反了或者搞乱了,仔细观察该板元件标识,没有常见的箭头表示正负极的图标,他是以一边是粗体的矩形框表示极性的。看好了极性,开始检测焊接过的三只贴片稳压二极管了,吹下测量,都没有短路,按照正确的极性重新安装,故障排除。总结:原来维修该机器的是个生手,不认识这种保险,焊接过但没有换,其实就是一个保险的事情,对于单独拆掉一个电阻和焊反三只贴片稳压二极管属于恶意破坏的行为。对于我们修理来说,沉着、细心是很重要的。

繁华,依旧 + 5 呵呵,不管怎么样 要沉着应战

网友:
楼主说的对,做这行细心很重要

网友:
二手修过的一定要加钱,人为故障那很吃功夫的

网友:
一般来说,看到这样修理过的特别是动过不太好查的小件,多数情况下不去刻意修理他,修的话很可能是换板子,但这里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这个客户也是电脑公司,送到我们这里来修理的,是老客户,他说原来修理的要80元可以修理好,这个是老客户对我们信任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就是80元的事情了,不管这个老客户说的是真是假,我们的原则尽量多挣点,但最好不超过他说的80元,我们是这样想的。我搜索了一下,这个6灯管的一体板最便宜的50元(其实价格不高),而修理元件费用几乎为零,还是按照老客户的一般价格收取60元。

网友:
楼主说的对,那肯定是个生手,胆子也挺大的。

网友:
呢同意,客户对你的信任是靠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网友:
看我的吸星大法 全部吸收.

网友:
我看到不会的,就不动手,怕给人家搞坏了!

网友:
支持楼主的说法 ,搞维修也要懂心法 呵呵!维修思路很重要,不理清,就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呵呵,受教了!

网友:
维修液晶多年,对于驱动板好多情况下还是换板子,现在在学习主板维修,也就开始修理驱动板了。

网友:
如果是修不好再认为破坏的话是很可恶的,但是如果是修好了,而客户不愿给钱,然后认为破坏不修的话,就狠狠的家。

网友:
不错,做任何事都得细心才行,定一下啦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老手了

网友:
干什么都竞争,修理也是,我们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冒出2家招揽修理,一个是价格竞争,我们比较固定,爱修不修的由他,CRT最低30,最高50,液晶最低的40,都有一个起步价,对于老客户也就是同行的电脑公司,价格是相当固定的,有比较固定的客源。另一个也就是技术的竞争了,信誉最主要的应该也就是这两项了啊。

网友:
靠的是真功夫,有时也离不开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也很实在,修理中遇到比较棘手问题的时候,就会查询资料了,譬如有些机器通病了,主要集成电路的PDF了,这些都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就像这个论坛一样,要互相学习,相互帮助。记得这个论坛中有位版主说过一句话: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一般二修过的东西  先把以前动过的东西检查一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见过................................

网友:
生手修东西都有瞎搞的,学习LZ的检查方法了

网友(2010-12-22):
如果修的是别人修过的东西.那价格就要高一些..

网友:
二修机器是很考功夫跟耐心的。

网友:
顾客 一般都会拿到很多地方看看 ~~很容易被 其他人暗算

网友:
有图纸就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