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u盘求助

楼主(2010-11-22):
各位师傅,我有一个8g的台电u盘,指示灯亮,查不到盘符,不知怎么办,请师傅给点建议
U盘
求助

网友:
刷上去的把

网友:
晶振也换过,没的反应

网友:
能不能识别出硬件来?不能识别就是主控挂了,我手头有一堆费盘,存储片没了,什么片片我帮你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