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9600显卡

楼主(2010-11-22):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华硕9600GT,不亮,显卡风扇不转,接过显卡一看还没过保,不敢动,问了下客户说是从外地买的,问过售后了不给保,  。。。。。。那就行,我就敢动了,风扇不转,开始考虑供电问题,从风扇供电往下走,走到一个0欧电阻的时候发现0欧电阻有阻值,于是判断此0欧电阻为坏的,换掉后插上风扇诊断卡跑25,怪了,      原来忘了插独立供电了,进系统跑3D        OK !偶是新手,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风扇不转会不亮吗?

网友:
供电问题独立供电

网友:
新手遇到简单问题修复了,是对新手最好的鼓励!从简到繁才有了信心。

网友:
再简单的故障,只要是自己第一次亲手亲历判断修复的,都是对自己莫大的鼓励,

网友:
支持LZ,再接再励!

网友:
楼主把经念分享,是非常有荣誉感。

网友:
思路很明确。风扇不转。第一感觉就是12v没有到显卡了 。简直是秒杀呀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查12v供电,秒杀!

网友:
运气真好 楼主

网友:
呵呵 修了这么多显卡  还真没遇到风扇供电问题的   我一般是先换风扇

网友:
新手运气好,修成功了很有成就感吧?继续加油!

网友:
谢谢大家的鼓励!共勉

网友:
一般高端卡是独立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