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动力电源350W老是重启

楼主(2010-11-22):
一双动力电源350W的电源,亮机正常,就是引导系统出现Windows那个画面的时个就老是重启,确定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就OK了,拆开来看没有电容爆浆,进DOS,光驱引导又正常,我怀疑是不是假350W,功率低带不起负载?或者是哪个元件老化? 这个要怎么查?

网友:
检查300V和待机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假的拆开一看就明白了,山寨电源很省料的

网友:
热敏电阻,整流全桥和300V滤波电容查一下

网友:
滤波电容没漏液没鼓包,全桥应该是好的,因为能正常开机关机,热敏电阻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主要是電容鼓包,我們有幾個2002年的世紀之星電源就是這樣,換了就好.

网友:
看了,全部电容没有鼓包的,不知道有没有不爆而漏液的,一个一个拆麻烦

网友:
连拆下来测都懒,还怎么搞维修

网友:
+5VSB滤波电容劣变,换了试试

网友:
如果是修笔记本。应该是要监测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有偏压现象还有要注意是否有某路电压的纹波处理异常。简单来说还是要用示波器才好修。个人观点:没有修过台机电源。因为电源电路里还是要有DC-DC转换电路在

然后再进行往上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