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XA-MX

楼主(2010-11-22):
华硕MXA-MX,有待机电压5V,不能触发

网友:
没有讲清楚,开机针有没有电压到,能不能拉低啊,PCI的A14脚有没有3.3V,查1117芯片,IO或南桥。还有就是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南桥开焊吧

网友:
跑开机电路,跳帽上电压,32。768,电池,IO,具体要查了电压都正常,可以考虑南桥,南桥损坏,是无法输出底电平,经反相器,变高电平,导通3级管,把14针高电平拉底,为主板供电。

网友:
上楼的,能说出个道的,NB,最起码比我NB。我只能说我的经验,网卡、南桥、1117有无发热(非常热的那种)-有待机3.3V(PCI A14脚)-开关排针电压-强行短路电源绿线和黑线-可以通电的就是IO了-IO-南桥!完毕!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