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子如何看灯来判断故障

楼主(2010-11-22):
搞了台dell 6400的机子,开机后开关条最左三个灯同时亮,之后同时灭,电流跳变:0.02——0.65——0.78——0.90(不动,没有掉电),不上内存时电流跳到0.65,一个灯常亮,两个灯闪亮。那三个灯亮,三个灯灭,应该是过了内存。那可能是显卡或显卡板的问题,显卡已经重做过,并且显卡上的电容的阻值和供电都正常,没有掉件,显卡板插槽也加焊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现象。那DELL机子三个亮,三个灯同时灭,还有哪些故障会造成?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三个灯同时亮再同时灭,然后最左边的灯亮起,表示机器正常启动,现在就差一步显卡了,这个机器亮的时候电流在1A以上。

网友:
我之前也想是显卡的问题,但显卡没有做过的,我重做了还是一样,显卡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