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非主流触发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0-11-22):
***********************************************************************
第五页的讨论更有学习价值。今天你围观了吗?
***********************************************************************

标题:非主流触发掉电维修案例

故障板:广达代工   板号为ED8S
965GM
芯片组
故障现象:有时候连续触发都是触发到0.27掉电。
维修过程:
根据多年来的维修经验,快速用示波器开始维修。
第一步: 用示波器去测量CPU电压有无发出。
检测结果:  CPU起跳脉冲。其他电压如:1.8V
1.05V
等均有起跳脉冲。根据经验这个时候立马要去测量CPU供电的开启信号。信号测量如下:
备注:CPU供电芯片为ISL6262A

测量结果:无VR_ON产生
第二步:这是 广达的主板。所以快速把图纸跳跃到EC上。去测量EC所检测的HWPG信号是否有发出,测量信号如下
备注:EC采用ITE8512
测量结果:正如预期方案所料。没有产生。
第三步:追查HWPG的源头

测量结果:用模拟示波器的点波模式,快速测量D19—D22N结,作为二极管等效与门电路4路输入端。测量的数据表明:D21所检测的HWPG_1.05V的电源好信号没有产生
第四步:
追查SC411所产生1.05V的电路

测量
PL19上是有瞬间的单脉冲发出。
为什么有电压产生。而无电源号信号出去呢?
很有一个现象就是SC411的自身条件不能维持。简单来说就要当作无电压产生了维修。
第五步:检测SC411的条件:

测量到PR155电阻的2端时就出现异常了。接芯片端有个瞬间拉低的动作。看来问题点就在这里了。瞬间的拉低,导致SC411输出不能维持,导致无法形成电源好信号。从而不产生CPU电压。看来这样子的设计思路,也是个比较好的设计理念。
测量PR155阻抗为1M。正确的电阻。
第六步:人工调试阶段
第一个方案为:拆掉SC411的开启信号。也就是断开PR152

测量结果为:触发电流在0.27能够维持一段时间。PR155被拉低端,不被拉低了
第二个调试方案为:把PR155修改为10欧限流电阻
测量结果为:这个时候满板电压正常。包括PLTRST#也正常。但是有个不幸的消息:依旧为触发到0.27掉电。只是电压信号均产生了
第七步:判定为公共电压带负载能力不强

是时候开始维修隔离保护了
测量PQ28的漏极。已经有18.5V产生。已经导通了啊。为什么还存在带负载能力不强呢?
继续留了个心眼测量PQ28的控制端。异常浮出水面了。0V
开始操刀:
第一:拆掉PC64。依旧为0V
第二:测量PR107
PR108
的阻抗  无穷大。2个都更换掉。
第三:更换PQ28。这是必须要更换了的。跨到太大。而且长期处于这样子的导通范围。不坏都得坏。
操刀完毕:PQ28的控制端电压恢复正常9V左右。
至此:维修结束。

**********************************************************************************************
陈祖平:请继续!

今天晚上有时间。有兴趣过招,请继续!后面有跟帖!

希望我的错误的振振有词,您能在后面的疑问前面,更能振振有词,别再次发挥错误就行了。

也别江郎才尽就是了

您的骂声,到最后自然见分晓!

***********************************************************************************************
==================================

网友(点评):
楼主连SC411的原理都没搞懂,甚至可以说连手册都没看下。居然就乱改PR152的组织,PR152改10欧电阻,简直就是胡闹 还振振有词,设计师设计的目的是PR152和电容组成什么延时电路。拜托你先去看下手册。

网友(点评):
鉴于维修的过程还是很精彩的,就不在扣你分了

网友(点评):
把电阻说错了,是PR155,不是PR152

网友(点评):
在正中xxxxxx维修手记上看到和楼主差不多得一篇 !思路不错楼主至少3年经验吧?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楼主怎么会想隔离电路的

网友(点评):
是啊,我也在想这一点,楼主能否详细的说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出现了典型的现象:带负载能力不强!

这个案例里的知识点挺多的。

一连串的维修信号的奔跑。需要有一定的维修道行的人才能完整的看下来。不然就是个摆架子的帖

您老不错。看出这个案例的最关键点就在于为什么从供电的下拉动作上找隔离保护上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受兄弟启发,今天修了个T40进水机,也是保护隔离电路第二个隔离管没有控制电压,为62501升压电路问题,已修好。可惜给别家修过了,还有别的问题待解决

网友:
换了我的话,测到R155被拉低,会去换411及相关元件,那就走弯路了
当然也会拿镊子短接R155两端,再开机测试,结果应该是电压都有,随即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一样会带不起负载的!

早已经调试过了。

多看看帖子

网友:
以前就碰到过电压都出来了,电流跳不上去。这是不是和你后面所说的那个问题相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一样的。你的电流跳不上去,还是要严格来走时序了维修。看是界定在硬启动阶段和软启动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从哪里开始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PCIRST#

然后查CPURST#

先排除硬启动上的问题

然后在看看主板的架构。是怎么样的。如果是XBUS的,也要看后4地址线有无断线

不过后面的维修。如果是FF代码级别的维修,还算好修了。

只要思路凌驾于主板之上就好修了。要是给板子麻醉了。那就一头雾水

网友(点评):
只要思路凌驾于主板之上就好修了。要是给板子麻醉了。那就一头雾水 精辟,越来越服你了

网友:
看来有维修经验的师傅修机都用示波器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他是低电平导通。也必须是Vg<Vs

但是跨导太大了

一般大功率的MOS

跨导在5V到8V的范围就可以了

长期工作在18.5的跨导情况下

您说呢?

网友(点评):
楼主 什么叫跨导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广达的保护电路引起掉电,蛮常见的

网友:
以前都是说公共端电压不足带不起负载,今天算是见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是在广达修板子的吗?HWPG的不形成才会导致的掉电。我说的非主流是指:因为隔离保护引起的掉电!层层现象。。。你若非铁板组的。只能看到浮云而已

网友:
既然你当你是个人物。那我摆个龙门给你:为什么这里SC411的供电要用105电阻?

常规的供电设计都是采用限流电阻。来给PWM芯片供电。为什么这里要采用105电阻?

这个高级别的RD是傻了吗?我想没有傻。是他的用意更高深罢了。那么问题来了

其用意在那里?请从整局分析他的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听着挺不是滋味
并不是只在广达修才知道的。
给你个建议,修板子不要拘泥在哪个工厂生产的。或者非要在那个厂呆过才行的。
不过,你的分析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分析是那个厂生产的。如何看他们的设计思路?

这点道理你都不明白?

还在我的帖子里装老大!

正儿八经的讨论就来讨论。

别搞一个唉声叹气。。。好像世界上的技术就你厉害。

回复你一句:你发的那点帖子。早就回复完了。级别都谈不上。

少让我看到借我的帖子,成就自己装 13的人物在。

都在道上混的。都谦虚点。。。

网友:
好的,和气生财!
顺便说一下,我也30好几了,已经不是小子的年纪了,呵呵

网友:
楼主有以下两点很是上我佩服:一是信与的跳转,特别是VRON信号没有直接去查HWPG,二就是分析带载能力差那一步.还有一点不明,望楼主能解释就是PR155为何要用这么大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行里人啊!

看来过不了多久这位兄弟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网友:
对了。PR155为什么用那么大的阻抗的电阻。我在回复中也提到了一些。

我个人觉得:

第一:设计工程师考虑到SC411没有电流检测保护电路。

用1M大的电阻来做延时给SC411供电。

当SC411输出发生过流保护的时候。这个时候,直接拉低的是主供电。从而可以防止SC411那么容易烧掉。

从实践中证明:SC系列的芯片是真的很容易烧坏。HP系列的MINI 机器也有用SC412。4416中也有用到SC417。

都特别容易坏。

第二个出发点是:只要VIN出现了异常。那么从我修的情况。反推上去。那么就会造成形成不了HWPG。从而就会掉电了

其实大家可以想下,为什么工程师努力的做掉电保护动作?

IBM机器的7路电压异常。还有几路未保护的电压都会导致保护。

IBM机器的设计,把重心设计在一出来就检测标准值。

而国产机。很多都是放在HWPG上来做文章。但是这个设计又有个缺陷。如果某路PG信号没有受控,也就是没有被控制到,发生了断线了。那R155的作用就产生了。这下子应该可以明白过来了吧

网友:
http://bbs.dianyuan.com/topic/260494

这里才是真高手

吸取电路

或者叫SNABBER 电路

网友:
http://bbs.dianyuan.com/topic/619880

看看高手是如何讨论MOS管老是烧坏的原因!

网友:
起跳脉冲是什么意思啊   点波模式是什么意思  我用的日历 v1060 模拟的有吗   还有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上电的vron啊    不是先有vron才有  这个hwpg吗   我发现越看你这个感觉越经典啊   为什么断开 SC411的开启信号啊   还有就是 pc64的作用是什么  可能问题有点多  因为好不容易遇见高手了   想诚心的问问  希望你能给次机会 呵呵
还有能帮帮我看看我这个帖子吗   我很想知道 该点的电压是怎么算的啊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423-1-1.html 特希望我能明白你给我讲的  呵呵

网友:
好有个非主流掉电。够非主流。

PQ28能产生18。5V,  内部集成的二级管来完成的,

长期积累不坏也会坏。换掉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HWPG是其他几组供电的电源好信号,逻辑上的相与关系

在设计是,CPU电压都是要在其他电压产生之后才有!

所以CPU的开启信号必须要等到HWPG,也就是检测其他电压全部正常了。才产生。当然这里的全部不一定是全部,还有一些转换后的电压没有检测!

断开SC411的开启信号。目的是为了让SC411不工作。好让局面平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要让  sc411不工作呢   你意思是说怕sc411本身有问题    局面平衡 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你 清早来就回了我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看你是有心人。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

我拆了SC411的开启信号

还动了个手脚:拆掉D21。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拆开sc411的开启信号和 断开d21 之后hwpg出来了吗  你这个帖子 我昨晚看了很久的   加我好友呗  以后你出贴我必看   《 看你是有心人。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借用你的一句话哦   希望咱们能成为  维修知己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H:

拆SC411的开启和断开D21,就必须要产生HWP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 你无微不至的教导   希望能像你多多学习

网友:
请问起跳脉冲电压是什么样子?正常是不是要维持高电平?为什么还要跳呢?跳的话就是高电平掉电呀,为什么还说正常?

网友:
很有水准的一个维修实例贴。一个简单的下拉动作波形,就引出了隔离保护的问题。楼主水平实在是让人佩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跨导太大。意思就是已经远超过笔记本当中的MOS所需要的Vgs间的电压差。

小的MOS,只需要2-3V

大功率的才5--8V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因为瞬间的掉电。这个瞬间性在,所以我们只能测起跳动作。

网友:
回复陈祖平:

不好意思。确实分析有误!

确实没有看数据手册就开始维修了。

在SC411数据手册内部

16脚VIN脚标识错误!

正确为:TON

设定工作频率。

TON引脚在待机的时候电压约等于VIN电压

触发后功能为设定频率,电压范围在2V左右。

但是这个机器的问题点:还是在于1.05V的PG信号异常导致的HWPG导致的。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

我就说怎么V3000 965芯片组的供电为5V。这里怎么来了个VIN经过1M电阻过来

网友:
楼主完全是在误导人,要想人为有hwpg出来,拆掉SC411的开启干吗?只要拆掉D21就可以了嘛!完全是拖了裤子放屁,多次一举。

网友(点评):
这不是被图纸误导了VIN引脚了吗?你若没有看SC411数据手册。我问你该如何维修?

网友(点评):
在回复当中早就做了手脚:拆D21去做HWPG的形成!

网友(点评):
不看pdf也是无所谓的 从来不可能有限流电阻是105的

网友:
结果却误打误撞怀疑在VIN的不稳定上。弄成正确的思路了

不过你可以自己看看ED8S的电路图。确实是16脚为VIN引脚。而不是标注为TON  导通频率设定。

网友:
陈祖平:我那一句误导人呢?

是图纸里标注的是VIN引脚。

没有D21的PG形成。导致的掉电。最后还是回到了问题的解决上!

我还是要感谢设计工程师在图纸中把名称标注错误。

网友:
陈祖平:别以为你看了白皮书,就英语好厉害了。

JUST SO SO!

只是你曾经修到了SC411这个IC,看了下数据手册罢了。。。

反而把16脚当作了TON维修,那更加不好修这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