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插入驱动器

楼主(2010-11-22):
我的U盘打开时提示请插入驱动器,零字节。

网友:
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要拆FLASH芯片恢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效率源恢复太贵的,里面那是自己的维修资料,花钱吧不值,不恢复吧又觉得可惜了。

网友:
可以用EASYRECORY的原始恢复一下,看下有效果没!

网友:
我也也遇到过这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U盘恢复软件有好的恢复软件吗? 推荐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