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NF560AT

楼主(2010-11-22):
杰微NF560AT主板(AM2)开机重复跑C1--CF,假负载测量各项电压正常刷过BIOS还是一样请基地技术组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cf是cmos电路的事吧?先刷bios看看。

网友:
32.768 正常不??这个码  桥虚的多

网友:
查查外设和IO这些

网友:
循环跑码的一般换IO就好了

网友:
你这这种的肯定 是桥的问题啦 我 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