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5 上掉电.北桥压了无果 求个思路

楼主(2010-11-22):
今接一台东芝M805的机器,965GM HBM南桥 故障表现为
加内存上电到.0.85左右 偶尔会全掉 然后重启 有的时候不会全掉 就掉到0.7左右
不加内存的情况下.电压直接上到0.76  电压无跳变
各项电压基本全的本人没图纸.就看了 3.3V 5V 内存之类。
现在我就动了北桥 压了一下 现象还是一样.麻烦各位前辈给个思路 小弟还是怀疑北桥但是这个965的北桥我还没做过 希望做过的 前辈能指点一二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是广达TE1的板子。跟M300是一样的。这个板子修的非常多了。

图纸点位图都有

不过点位图是BDV格式的。反方向的点位图。

维修经验:这个板子内存槽插上面的内存槽是不可以显示的。会档44H代码

插下面内存槽才可以显示,很多板子,拔掉CMOS电池后开机,第一次都会掉电后,自动再开机,就可以显示正常了

TE1_0921_965GM_BOM RELEASE.pdf

网友:
CPU有没有个NEC的大电容,如有换之!

网友:
广达代工的机器。没有NEC超级电容的!

建议楼主飞LPC总线跑代码测试

网友:
我也是觉得那个NEC电容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 两个NEE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这个卡我还没有........纠结  有其他方法测试北桥么

网友:
现在很多人都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大凡东芝的机器,出了问题都是那个NEC的电容问题。现在东芝的老总跟我打电话说了。用了NEC的电容,超级多问题。现在的新机器都不用那个电容了。所以请维修人员不要天天喊NEC电容。我讨厌NEC电容....

包括TOSHIBA M300系列的蓝板  ICH9架构的也没有那个NEC电容。

只是英业达的厂子不醒悟,要用那个电容。迟早要被东芝的老总取消其代工资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贵兄的意思也就是 不可能是那两个 NE电容的问题咯

但这个机器还是有这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觉得 北桥 虚的可能性要大点   只怪本人我 没做过这个桥 不敢轻易下手

网友:
你的板跟我发的点位图能否对的上?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321316774

这个是淘宝里的TOSHIBA M805的主板

你说的NEE电容是有极性的电容

他们跟你吹的是超级电容。法拉级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yes
能对上

网友:
你好好的把我说的一些经验看看。再对照你的机器看看。不要盲目的杀桥

这个板子我修的是深圳卖TOSHIBA M300板子人的板子。那该有多少哟。

真正出桥的问题不多。

所以建议买个诊断卡回来跑代码

我带的人,修这个板子,飞LPC代码卡已经不用看图纸。那9根线怎么样接早就记在心里了。因为经常的要飞飞线。所以记下来了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加两个电容就好了,还不用拆机器就加了呵呵

网友:
看到了吧。基本都是在说超级电容的事。。。。淡定

网友:
那大电容不怎么好换 我建议在加两个点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再见。干活去了。晚上有时间在跟进你这个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只要谈到东芝就说大电容。

网友:
我也遇到不不少这个问题的M800系列。建议刷个BIOS看看吧~!北桥是很少出问题的这个机器。

网友:
这机器都修了几十台了,都是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