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主板开机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0-11-22):
精英945主板原故障: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明显的是CPU供电有问题了,测4脚中供电脚对地短路。拆12V供电管中的一个坏了,根据原型号找了一个,加电一下,没有问题了,可是当把CPU风扇装好后,就又不行了。
把CPU拆下来后,没有问题,或是把12V的那个4针的线拔下来后也是可以转的。

这是哪儿的问题造成?

网友:
供电管又坏了,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有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点

网友:
能  说一下  电源管理芯片 什么型号的吗
       查查  他周围的电路  连接上管的电阻  知否阻值变大了
  还有查查   所有上管的G级对地阻值是否相差太大  是的话  电源管理芯片坏
或是  用示波器查查  G级的波形是否正常来判断电源管理IC是否损坏 ,

网友:
管CPU的供电管短路的话,一般最少要连管它的那个IC一起换掉才可以的,不然又会烧供电管的。

网友:
把所有的管子折下来,测量下,那个短路,只要一个管子短路,就影响所有的管子。在查IC了,输出有没有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个945的跟你的一样,顶一下,

网友:
现在我测过了,供电管现在都没有短路的了。所在的供电管的G极对地都是一样的。这是三路供电的。
    电源IC是TDP3118.我记得的。不过没有这个块。没法换的。

网友:
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