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键盘不能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11-22):
本来是电源口坏的,atom cpu ,gbm的南桥,键盘和触摸板就是不能用,郁闷的是在bios中一切正常,就是进入windows时不能用,在选择启动菜单的时候也不能用,有点O__O"…,怎么bios正常,谁碰到过,给个答案,没有关于键盘的开关,也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吧!在PE里能用不?如能,系统的毛病!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用光盘引导进PE操作系统看正常不,如果正常就是系统中毒或者损坏了,重做系统就OK!!!

网友:
要是能找到生产这的就行了,我上次也修到一些键盘不能的,,最后问他们才知道,要加两个排阻。还有个方法就是刷BIOS,但,BIOS弄不到可怜,只有找了两个103 排阻上去好了。。

网友:
遇到过BEQN R55的  刷BIOS好过。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系统问题 还遇到过一个是键盘控制器

网友:
回答下,不是系统的问题,在选择启动设备的时候就开始不管用了,我不会犯那错误的,主板是实义德科技制造的,bios更郁闷,型号是f80-1000hcp的,怎么不是25的,就是死活刷不了,我编程器500p,不可能不支持的啊,还是他们的关网上有个工具挺牛B的,先给大家上个图

网友:
怪不得他们说刷BIOS EC也刷了,官网地址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谷歌搜索第一个就是  “实义德科技"

网友:
我想也只能写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