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进系统很慢,进PE正常!

楼主(2010-11-22):
   一台联想F41进系统很慢,但进PE正常!进系统要三分钟左右,进去后打开视频就卡死!客户刚送过来是因为自动关机,我拆机一看是风扇里面有很多垃圾,清除后不自动关机了,听客户说这个情况好久了,只不过他一直在空调室里使用,也就没怎么在意,现在不自动关机了,但进系统慢死,声音也变调了,拖得很长,硬盘换过,显卡也重新做过,现在没有思路了,请教!!!,

因为这机子南桥离显卡比较近,显卡发热大,显卡没有虚,反而把南桥给整虚了!最后加焊南桥问题解决,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复!!

网友:
排除外设是第一步要干的事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显卡问题,不行再换。

网友:
可以试一试装系统啊 ,不一定的。

网友:
碰到过进系统很慢很慢的。。而且网卡时能用时不能用的。。。最后判定是南桥虚显。。加焊了进系统一哈就快了。。。这种你不妨去掉所有外设。。用裸板挂硬盘进系统试试。。。慢的情况下用手去摸各个大芯片。。比如南北桥,显卡。。。。再看看温度有没异常。。但尝试用手去压压各个大芯片。。。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裸点进系统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可是我修的机器是 刚来时修网卡的  网卡 好了之后就进系统慢了,后来把网卡取下来 还是一样, 系统换了,裸板挂硬盘也不行,南桥也烤了,外设也都换了一遍  还是不行,真没办法了,请教高手!!

网友:
我觉的不是显卡的事,系统变慢,大多都是南桥的是,不用加焊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