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 维修请教.....

楼主(2010-11-22):
插上电源 显示0.02~0.03A 测3V 5V 1.8V 1.5V 都有 按开关不触发 。拔掉电源线再插上 自动触发电流显示从0.07上升到0.47A 再到0.95A又掉到0.45A左右反复升降,压压板 有时能从0.07升到1.05A 再到1.29A 测电压: CPU1.1V 北桥1.3V 南桥1.15V   3V 5V 1.8V 1.5V都有 。但无显。过一会就掉电,显示0.03A.按开关不触发。不知从何处下手?请指教。。。

网友:
电压循环掉。

肯定是某个电压不能形成或者不能维持。

还是按T6的上电时序来修吧。把故障先界定清楚是硬启动之前还是之后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 t6上电时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