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 打印出纸,纸张老是皱纹

楼主(2010-11-22):
HP 1020 打印出纸,纸张老是皱纹,定影膜换了的,还是一样,求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定影辊没换吗?估计是定影辊的事

网友:
纸张没有潮湿的话,换定影吧

网友:
把轴套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是定影的问题,检查是否上好了,轴套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硅油有没有打够

网友:
个人以为,应该是定影温度过高,检查定影温度检测相关电阻是不是变阻,还有就是温度传感器外有碳粉污垢导致温度检测错误,过高导致纸张变形。

网友:
纸张有皱纹,是定影下辊坏了,换定影下辊就好了

网友:
定影应该是有问题,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要注意保证纸不潮湿,更换定影膜和定影下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