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判别高压驱动板上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0-11-22):
  新手学习液晶维修,经常要换通用高压板、驱动板。找12V\5V\地、很慢,有没有快速简明一点的辨别方法,谢谢前辈们给偶个回答!!!

网友:
通用高压条,一般只接3根线,连接保险的就是主供电, 地线很好找,开关就在这几根线里从线路上可以看到

网友:
我是来吸血的...

王大修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蔡义洪 -5

网友:
VCC+5  GND  ON/OF

网友:
如果是电源板上的好说,通电后测量一下不就都知道。

网友:
小白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