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进水维修案列(通过)

楼主(2010-11-22):
今天收到一T60机器进水了。经清洗烘烤干后,发现不加电待机0V。经检测主供电3.3V/5V没有.接着又发现U41的4pin和28pin 没有VCC5M_ON和VCC3M_ON这两个信号。

这两个信号是从U28(PMH)发出来。

接着我检查PM的供电VCC3SW(由U61提供出的)发现有3.3V。接着查EXTPWRG为0V也正常.接着我又查-PWRSHUTDOWN发现也有3.3V.当时我就想应该是PM坏了.换了故障依旧.当时觉得有纳闷按以前的经验应该是它的问题呀。我一想这机进过水了是不是有别的地方断线了。找到点位图在进水这块一步一步排查最后发现R309接Vcc3sw线断了。

用导线接上待机正常按开关跑码也有了。机器也亮了。维修完毕。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大部分都是断线之类的问题、

网友:
讲解很好,进水的机子,还要清洗,干燥处理才行。

网友:
我啥时候有这水平自己能找出问题。

网友:
   短线了是什么线段了对于新手还是比较模糊 的。是主板上的线断了吗?

网友:
很好的维修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