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A装XP,WIN7双系统。XP系统下运行很慢,WIN7完全正常。

楼主(2010-11-22):
机子Y460A,I3-350。前天刚自己动手安装了一次双系统。系统安装,打驱动,这些全都正常解决。WIN7运行完全正常。就是后来想在XP系统下玩游戏的时候,才发现进XP系统用了54秒,里面软件打开的速度也有点不正常,看了下系统信息,CPU频率才9OOM GHz。正常的应该是2.27GHz。
    求原因和答案。
    感激不尽。
或者有其他装双系统正常运行的,也可以告诉下安装过程和方法。

网友:
是不是xp下边的电源管理程序没装好,或者主板驱动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都联想官网下的XP驱动,应该没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我再去下一遍试下。

网友:
问题已解决,频率已经调整正常了,不过开机还是要45秒
还是玩我的WIN7 20秒吧

网友:
目前很多新机子的bios和驱动都对XP支持不是很好。
现在新机子装xp出的问题多多.....换成win7就好了。

网友:
微软打击XP了 用W7比较好

网友:
biso设置或者主板驱动的问题。

网友:
可能和戴尔1464系列的本子一个毛病,看下我的帖子或许能够帮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732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