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看电路图,会的帮一下。

楼主(2010-11-22):
一块GIGA 845主板开机无复位,内存电压没有。供电芯片为W83301R  换过还是不行。测得此芯片供电为就测出了这些,往下就不知道怎么查了。帮帮忙。

网友:
呵呵  把IQ换了 就好

网友:
为什么呢?给点建议,还有就是四脚那个电阻。按图上说5V才对。可是装上那个电阻只有2.5V了。那样才是正确的?

网友:
电路图不清楚,电阻那电变为2。5V,在维修中常见到,被拉低了呀。

网友:
我把电阻去了。现在四脚是5V了。可是楼上那兄弟说了要换IO 本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电图图看不清。传不上来大图

网友:
先去看看关于电子的一些资料吧

网友:
追下到北桥的AD线对地正常不看看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啊

网友:
图纸哪来的? 看不懂

网友:
你画0V是什么脚位啊``

网友:
俺也不会看图纸耶、、、

网友:
换IO试试吧。。。

网友:
我发个清楚一些的图吧

网友:
其实说的很对。很时候能修好就是不知道原理,还是自己的知识不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