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故障

楼主(2010-11-22):
请问crt变压器中的80v电压时供给给哪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多频数控彩显,一般是视放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你路一下电路本可以自己回答的呀。多动手有好处的,楼主!

网友:
谢谢。那个问题我知道了。是cpu于次级供电处的电感开路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很强大,crt变压器中的80v电压是cpu于次级供电处的电感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