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BIOS: RC410-M REV:1.01A不跑内存的问题(已解决,不过是把板子都解决了)

楼主(2010-11-22):
我手上这块是REV:1.01A的。

感觉像精英的,到精英网也查过。型号有个差不多的,可一到里面看图片却是差太多了。

板子不上内存走D1-F8,会响。感觉应该过CPU 了吧,上内存也是跑这码,过不了。内存电压、时钟、内阻都测过 了想先刷个BIOS先,可有良策的,交流交流.总之就是要求个BIOS!!木风大哥你哪去了啊,听说找你什么BIOS都有

XX许琼提供的BIOS,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虽然没解决问题,不过见大家都这么热心的帮忙,XX了。现在正在进行吹南桥了,因为没什么时钟IC换所以还是得吹!

有结果了,南桥吹了,还走F8,可能真的像fengzi说的是:北桥坏。后来也吹了下北桥,ATI芯片的,可能自制烂土炮的原因吧,小火吹了几分钟,还不动,开大火吹,一会儿动了,不过有听到锡开滚的声音,看到有小锡珠飞出来,心里也有底了。OVER !

网友:
内存的A D线正常否,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值打过了,正常的很。这种板子的问题,经验上看感觉先BIOS,再吹南桥吧!所以先下个BIOS刷刷

网友:
我等,各位高手怎么还不来啊。给点什么意见啊,什么思路的,交流交流啊

网友:
换个U 试一下

网友:
内存总线上有没有两个小三脚的东东,把它吹下来,上内存看看.

网友:
有没有压下桥试试啊。有时虚焊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还是先刷BIO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黑武士大哥,想我压哪个桥呢?是SB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总线是指?,排阻这边的,还是两个3.3V的总线电压呢?还是内存与NB的连线呢?

网友:
换个533内存 别用533以上的内存 试试

网友:
533的256DDR2品牌机内存,试过了,现在只想求个BIOS,就是不见那个大名人:木风现身献一个

网友:
从好板上备份下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1.8V供电这边的.

网友:
1.8V电感那边的三只脚,不敢碰,反正是个电路回路的,肯定没了不行,还叫我拆了。15楼的黑武士,星球大战什么开拍前传四啊?.我发现8分的下载分都下载不了?WHY??

网友:
直接扔去北桥加焊

网友:
我也想下一个啊,可是积分不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来基地的应该也是干维修的,建议你先在论坛里潜水看看些技术帖,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写一篇体验你水平的帖子。

网友:
   楼主师付;我的主板和你的一模一样,故障是不跑码,你能否量一下你那板的橙3.3V对地电阻,让我对比一下,我的阻值是155,不知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了,板子已经返回客人手里,你说的完全不跑码应该跟这个供电没关系,这个源头供电如果有电压都不会影响主板工作跑码的

网友:
怎样可以增加下载分的啊

网友(2010-12-24):
刷过BIOS也还是不行,不跑啊

网友(点评):
我的也不行,这种问题的775板不是CPU座、南桥,我觉得我的应该是南桥,不过因为是我用土炮吹,而且还是无铅的,超难吹。最后吹挂了......

网友:
客户把板拿回去了,没得修好 ,我这有机器不用土炮吹

网友(2011-02-23):
我也来了一片,跑d3,d5,d6,d7,01坚持6秒后自动断电,重新开机后故障依然,换内存后,故障依然,橙色3.3v 对地136  ,感觉还是像bios问题

网友:
刚刚刷了 许琼 的bios ok了,感谢徐琼,自动断电是cpu风扇插得位置不对。bios正常跳码,亮机正常了。谢谢

网友(2013-07-26):
BIOS老大怎么不上传下,方便需要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