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过MYSON MTV312GMV64 MCU的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0-11-22):
明基FP71G ,驱动板MCU MYSON MTV312GMV64 ,想刷一下程序,没刷过,查资料,2008.08.09王浩的教程中写到,设置硬ISP安全码为34 34 AC AC 53(Command No 4),可在我买的ISP的 Myson ISP烧录作业指导书.pdf中写到,设置硬ISP安全码为94 94 AC CA 53 (Command No 4),不知道那个是对的?有烧录成功的朋友说一下吧。
资料
教程

网友:
312的和512\412能一样吗?还要仔细看厂家文件

网友:
冠捷售后
的帖子
厂家没写太详细,就说这么多啊!!!你有吗?传给我一份看看,多谢

网友:
原来的芯片你不要指望用ISP方式烧写进去!可以用3000U编程器直接写进去,ISP烧写的话要买市场上的芯片

网友:
zjjwwx
的帖子
我有580U,可惜没有PLCC44转换座。谁做过这样的座子说一下,自己弄一个!!

网友:
不要座子,连4根线就能烧了

网友:
zjjwwx
的帖子
怎么连4根线啊,不会啊,你教我一下,谢谢啦
是方形的PLCC44的芯片

网友:
品牌机MTV312 .MTV512烧录,最好用专业编程器,如西尔特3000U,威龙VP-490. VP-890, 周立功X8等,收集数据也方便,ISP编程器很多只能写,不能读保存;

网友:
FCM525200
的帖子
那个座子用plcc44转DIP44的,还是用plcc44转DIP40的?我有580U编程器

网友:
如果是西尔特580u,座子用PLCC44转DIP44的,买个原装西尔特SA244, 580u不支持MTV系列,西尔特3000u.SP5000 ,周立功X5 X8以上,威龙VP-490,VP-690.VP-890以上就支持MTV系列,如:MTV212. MTV312.MTV412.MTV512
终极一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