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接口通信错误

楼主(2010-11-22):
请问大家西数WD80G
硬盘接口通信错误

经常的死机,要不启动了不了,报警,多重起几次又好了,应该里有东西太多,不想去保修,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已过了保,请问应该怎么维修 ??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硬盘的问题,也可能是主板或者硬盘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工具的检测结果不一定正确。我电脑店里,有些新硬盘用这款专业版的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个别担心。建议你用PTDD对硬盘进行表面测试和重建下分区表。最好用替换法确定故障的原因,有时硬盘卡是因为系统的问题。

网友:
还不赶紧把里面重要的数据给备份出来再处理啊

网友:
你的这个现象不一定都是硬盘问题也许是主板问题之类的。你用MHDD测一下坏道看看。侧不出来只能格盘从写分区表了。再不行就不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只有大量的UDMA错误,没其它问题,用橡皮清洁硬盘主板和盘体之间的连接器后就好了。
也有可能是数据线不大好或插头、插座处有些氧化。

网友:
不会啊,主板是技嘉p43 6个接口都换了,还是一样,数据线也换了几条,软件几个版本都是一样,还有就是MHDD试过了,没有红点,就是没有问题,可就是缘无顾就停止响应,只能按重起键,才能开机,
别的硬盘都不会,以前装过Win 7 之后好像就不太好用了,

网友:
废了用PC-3000跑个自校准就OK

网友:
是说硬盘的主板,不是电脑的主板!

网友:
是不是硬盘盘体和硬盘板的出点接触不良啊,你可以加焊下哪四个触电再硬盘板上的固定点看看!

网友:
谢谢备位热心的回答?硬盘电路板没有拆过,有标签,就怕折搞不定,就没的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