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14脚没有PG电压

楼主(2010-11-22):
T42主板。无CPU线圈无供电,测得ADP3205各电压都正常。只有PG无电压,看点位知道。14脚PG和一个3K的上拉电阻相连,另与MAX1845  U29相连7脚相连,  3K电阻一端有3。3V。另一端没有。 U29 和ADP3205都换过还是不行。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其他电压还有不正常的吧

网友:
其它线圈上的都对。

网友:
楼主先查清楚到底是CPU核心供电有没有出来。14的电源好信号是要出了核心供电才有的。这个信号与1845的电源好信号是相与的逻辑关系。这个问题要用示波器来修就比较好修点。要注意时序。

网友:
核心供电也没有。楼上~

网友:
VCORE_ON是个电压有没有?

网友:
14脚的电源好信号是max1845发出的,前提条件是1.2v和1.07v正常产生

网友:
把你动的手脚还原先

换掉C325这个震荡电容

网友:
1。2V 和1。07V已经有了~线圈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8脚3。3V有电的~~~!

网友:
看下1.2v 和 1.07V的PG有没产生

网友:
也可能别的原因把PG拉底了

网友:
U29产生不了~~~PG

网友:
把H4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你说电阻一端有3.3v 另一端没有,其它的换了不少都不行,是不是电阻坏了

网友:
换掉不换1845,再看核心电压,得用试波器修吧,

网友:
没有示波器。1845的PG也没有产生